IBM R400 cpu复位电压只有0.29V

楼主(2011-01-02):
IBM R400 待机0.03A 触发后0.9A停住
cpu复位电压只有0.29V
是北桥的事情么,北桥以前丛值过
-PLTRST有3。3V了

网友:
南桥到CPU的CPUPWRG有了吗?CPU的时钟有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桥到CPU  的CPU  PWRG 有1.05V了
CPU的2个时钟用表量电压是0.39V
我这示波器罢工了量不出来波形

网友:
看北桥的工作条件,时钟供电复位

网友:
按照上电时序就应该是北桥的问题了,可以看看晶振

网友:
ECPWROK   PLTRST#送到北桥没有

网友:
现在没有PM45的钢网了,明天定一个在试试了只能 上面兄弟们说的电压都了、
CPUPWRGD       1.08V
-PLTRST_NEAR    3.3V
-PLTRST_FAR     3.3V
-PCIRST            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