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通病原因

楼主(2011-01-02):
T42的通病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网友:
拿笔记本的时候显卡受力不均匀是一个原因

网友:
你这是其中之一,是吧!还有吗、

网友:
应该是显卡芯片没有散热片.... 长管风扇的话感觉要好一点.

网友:
说不到电子上呀 不知道呀

fxlon -2

网友:
锡珠的熔点低容易氧化

网友:
不是很清楚  学习学习  还有没有其他的

fxlon -2

网友:
应该主要是组装的机器都把长管换成了短管的原因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也是个原因吧!

网友:
打开的角度也有关啊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容易出问题

网友:
拿笔记本都习惯了拖着   显卡再那个地方受力较大比较容易虚焊

网友:
我觉得还是显卡工作量大产生大量热,如果没有专门的散热,热量排不出去,这时候用户要是移动笔记本或者马上关机带着移动,使显卡虚焊,这些都有可能吧!

网友:
没有防滑架

网友:
1:显卡用久了虚焊  2:3205容易虚焊  3:充电部分容易出问题 Q73   4:1.2v的大电容老化造成有时不开机

网友:
楼上的吧T4系列通病都说光了,叫我上什么了, TB62501 爱坏

网友:
你们都说了,我也得说个。就是跑码总是跑OO,呵呵也算是个故障吧。因为我接过好多都是开机跑OO的。

网友:
T4X系列  南桥也容易出问题   碰到2台不跑码  按南桥就跑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