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NC51Q无电源好信号求助~~

楼主(2011-01-02):
一块主板型号是L-NC51Q,不知是什么牌子的,是点不亮,内存核心1.2V,正常,北桥1.4V正常,CPU1.4V正常,测量IDE第一脚已经有4.9VG的复位电压,CPU接口是939的,我上CPU假负载测量,发现假负载上的CPU电源好信号和系统复位信号都是0V,CPU供电芯片是ISL6566CR,我测了它的ENLL是1.4V,VCC是12V,PGOOD是3.1V,REF是1.3V。都没什么异样啊为什么会出现CPU假负载电源好信号和系统复位信号是0V这种情况呢?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桥空焊。如果你继续测量其他测试点会发现内存和PCI-E上都没时钟和复位。并且桥散热片冰凉。

网友:
这个板是联想品牌机的。。。北桥空焊几率特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