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电源不启动

楼主(2011-01-02):
一DELL原装电源绿线紫线电压正常,不启动,查PS224芯片1、3、4、6、15脚待机电压正常,短接绿线4脚电压变为0V其他脚无变化,这种情况是224坏吗?求指教

网友:
你的1脚电压是多少。我正在修这个电源。1脚没电。其它正常,短接没反应,也没图纸

网友:
看光耦坏了没有,该电源一般光耦易坏

网友:
我的电源修好了。一个二极管穿了,更换后OK。待机时 3 脚 4.8V       4脚  4.5 V      6脚   3.6V    7 脚 0.16V        15  4.3V

网友:
我有个电源不知道怎么修~。特种 电源,无图。搞不懂。
刚拿来拆下一看。400V的电容爆了,心里暗暗偷笑,等更换了就笑不出来了。启动不了。
绿线5V紫线也5V,找不到494之类的芯片。不知道从何查起。好像它的494是用电路板代替了。看不懂。

网友(点评):
还特种电源呢,看你连atx电源也了解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