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MOS故障如何修呀

楼主(2011-01-02):
日立
笔记本
,开机显示CMOS ERR。BIOS设置后不能保存,日期时间等项断电即复原,如何修理,请高手指点。
笔记本

网友:
先量量cmos电池是不是没电了。老机器电池没电可能性最大

网友:
CMOS电池有电吗??

网友:
这个电路比较简单。1.查CMOS电池有电没有。2.3VA静态电压和电池电压他通过2个二极管 电压供入南桥没有。3.南桥本体不良

网友:
确定不是电池的问题,忘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