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V不跑码

楼主(2011-01-02):
今天接到一块昂达N61V主板。首先我测了全板的对地阻值正常,CPU是3200+,测CPU核心电压是1.15V,内存电是1.9V,集合桥的3.3V 1.5V电压全有,按复位针PCI第15针有电压跳变。说明主板复位正常,请问是什么问题?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这种板直接就是干桥,基本上没别的,电压都正常,还有一种就是bios问题

网友:
电压都正常,并且能复位,不跑码,上AMD CPU的主板大部分都是桥空焊引起的,我以前遇到过,上BGA焊台就OK。

网友:
桥空焊的机率大,加焊试下

网友:
是桥的问题。。可惜小店没有BGA。。只要找隔壁店的人做。。。他们的回答是台式机没有必要上BGA 。。。。狂晕之中。。不是第一次这样回答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