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2015dn开机机器动一下,就不预热了,

楼主(2011-01-02):
开机机器动一下,就不预热了,接着先卡纸灯和碳粉灯亮,然后缺纸灯亮,最后下面三灯长亮,急求高手解决 ......

网友:
加热组件陶瓷片坏了

网友:
换电源板试下

网友(点评):
好像跟电源板拉不上关系吧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首先是判断是鼓还是打印的问题,换个鼓试试不是鼓的问题就是定影的加热部件出问题了。

网友:
灯闪就不清楚但是不预热就说明定影组件里的陶瓷片有问题了,我这几天也遇见了这样的情况,后来我换了陶瓷片就好了,你还是试试吧!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哎电源板是电源的事不加热是组件的事它们有啥关系

网友(点评):
那加热组件上的电是从哪来的呢?我承认我前面的答复不太靠谱,但是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明确的说法。就楼主描述的故障现象,应当是在自检过程中出现错误(可能性大,但不太容易定位),或电源板故障(可能性小)。

网友(点评):
在加热过程中出错,也未必表明一定是加热组件出错。

网友:
检查加热主件吧

网友:
应该是打印机主板上的主芯片虚焊了

网友:
大家有没有指示灯错误代码表

网友:
加热组件问题

网友:
换个主板就可以了
是这个机器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