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安装6套安装方法 让你任意选择

楼主(2011-01-02):
下面,我要们要讲的课题就是系统安装。

说规矩话,现在的这个世界各个都会系统安装。这个是不假。

但是有几个能把什么笔记本无光驱下装上系统么?

注意:为了初学者的方便进入bios的设置
      进入bios设置光驱启动,很多人都会问台式机和笔记本怎么进去bios呀?好我现在来介绍一下,台式机一班情况下都是Deletet键进入bios,进入bios之后必须找到biot来找到 cd-rom 这里是要把光驱启动项调为开的状态 。笔记本,一班情况下是,esr键、F1键、F10键。F12这些键都可以测出来的,之后进入bios之后必须找到biot来找到 cd-rom 这里是要把光驱启动项调为开的状态 。  然后就是F10保存。    写的很清楚哦···

防止装系统装一半挂掉了,请使用Ctrl+Alt+Deletet  这个快捷键是从启。

系统安装总共有6种方法:

1、光盘下安装:

进入系统光盘,选择第一个 ,在先择第一个 有的光盘是windows  xp 这中方法是直接装···15分钟一般情况下系统就安装好了。

2、光盘下安装:手动安装

继续使用光盘下装,ghost备份\还原系统  。进去之后选择OK,记住这里是手动的,还是选择OK 之后 选择第一个,之后选择是第二个,在选择第三个。使用鼠标 选择你的光盘的地方,之后看见winxp   一班情况下都在最下面。  特殊情况下、在倒数第二个。之后选择OK 就开始跑了,跑完之后 直接回车。就OK了。接下来基本上就没什么事了。

3、光盘下安装:

进入光盘的  windows XP  PE下安装  。这里进入PE之后首先从自己的U盘当中 找到OneKeyGhodt 这个软件,一定要放在桌面上面,之后在打开OneKeyGhost这个软件,之后选择第一个。在选择自己光盘当中的 系统文件。点确定、就OK了。

自动从启···还有也可以在PE下面直接安装。这个是必须跟系统光盘上面带有的,软件来安装系统。如果没有,嘿嘿,我就没法子咯···

4、U盘安装系统:

U盘条件:您的U盘里面必须有U盘启动工具 和系统镜像文件。

接下来,我们就讲。U盘安装系统

首先,把您的电脑的bios的U盘启动项打开之后就可以进入U盘安装系统了。

5、有系统的情况下安装系统:

使用U盘,把您以前做好的镜像文件拷贝到你的D、E、F盘当中。在拷贝OneKeyGhost这个软件到桌面上面。

之后直接打开OneKeyGhost选择还原系统 在打开你刚才保存的镜像文件。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直接进入安装界面了。自己在选择一下就OK了。

6、使用主机安装:

条件:max这个软件在主机上面,还有主机上面必须有镜像文件。之后先把max这个软件打开,之后是回车,在之后就是选择第一个还原系统到C盘。然后就是选择第二个,之后在找到你刚刚的文件。在设置 旁边的一个。记不得了,嘿嘿。不好意思。

我们接这讲,点击确定之后 。直接把笔记本按F12选择互联网启动项。如果没有的话、抓紧时间 ,进入bios里面把那个启动项打开在从新启动就ok了。

好了,就到这里。不好意思!!我的讲解,有点懒。不过,这个都是我体验出来的。

我所给大家的这篇文章。在什么技术员来说,或者工程师什么的来说的话。很常见的,但是给与初学者来说。

值得一看的。

本人电脑维修

地址:苏州吴江市芦墟镇浦南路681号无忧电脑电脑无忧。

网友(点评):
你少说一个 还有就是网络安装系统。

网友:
最后一个没用过,其他的都用过

网友(点评):
呵呵 网吧里面几十台电脑你怎么去 装????用最后一个方案 就可以解决掉 只不过 是时间的问题····

网友:
    要是能把如何在U盘里弄系统就更好了

网友(点评):
呵呵 想法是不错的 这个条件可以创造出来的···

网友:
lz还有一种哦

网友(点评):
什么方法??? 也就是是 挂盘?

网友:
可以把安装文件直接复制到c盘重启后自动安装

网友:
最后一个讲得很模糊,其实就是PXE网络启动,随便抓一个网吧网管出来,只要做得出系统的都知道怎么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虽然这些我都会,但是楼主比我强的一点是把经验分享出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 倒是未必得哦  当网管的   有些人都是没有学历的   这个都要  考虑清楚了   我一个哥们他就令我很佩服  当了8年的  网管  最后  走出了 一个 辉煌的记录这都是  让我难以想象的···   他不会英文  但是现在呢   什么都懂····     他努力的8年   奋斗了8年  他懂得  我有的未必知道的···   所以说不能  拿网管  除了  对比的···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感谢了你    可以   把其他的相关的经验也发上来···
继续努力的   提出我的缺点   但是每个人都有优点   但是现在有点不重要  需要 改正一些缺点  别人能做到的  我也要去  能做到···这个就是好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  是你没有看清楚而已  最后一条就是的···那个软件 你没有看清楚就算了··

网友:
我就会用U盘装  快速啊

网友(2011-02-02):
最后一个没有试过哦,改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