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6开机掉电

楼主(2011-01-02):
今天接到一台海尔W66本本,开机电流在0。16A掉电,掉电后电源灯一闪一闪的,查了半天没有思路,也没有图纸,想大概都是起保护吧,那位同行遇到说下

网友:
恩各处的电压。阻值。应该有电压不正常。

网友:
你要查看有无短路的地方 反馈  自举 正不正常

网友:
独立显卡,看看 显卡3V供电有没有短路。

网友:
谢谢了,也修好了,是南桥虚焊引起EC输出的MAIN信号不正常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