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精英6100SM-MV1.0点不亮?

楼主(2011-01-03):
此板为AMD主板单芯片桥,安开机键后CPU供电1.2V,内存(DDR2)供1.8V,BIOS供电3.3V(2脚无复位电压),PCI-E边的L33端上无电压,时钟晶振上1.3V/1.4V,25MHZ晶振上1.57V/1.6V,代码00不报警点不亮,
请高手指导为谢!!!

网友:
干桥了,   先干了再说
刷下bios

网友:
先换个U试  不行在压桥

网友:
确定2脚连的就是复位?

网友:
楼主说的太模糊了,看不懂。。。。

网友:
应该是桥虚汗因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