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S1上网本 掉电!需要图纸的顶下帖子!

楼主(2011-01-02):
刚接受该本本是电流到0.4  到这个电流一般是CPU 或者北桥虚焊! 先加焊了CPU 结果开机到0.47掉电 掉到0 同时待机的3。3VAUS和5VAUS 都有!拔掉插头 在插不上屏 待机电流0.01 到0.47掉电 。一般掉电都是某组电压没出来。但是开机瞬间 所有电压都出来了 也测到所有的PG信号都到位了!袁以为是CPU坏了 拆掉 上电到0。2就掉了。CPU重新植球 后电流还是到0.47 掉电!这个电流如果不掉电应该显示了!我裸板测过,装起来也测过 都掉!

我想问问有没有可能CPU坏了!如果不是 应该可能就是MOS管带不动负载 ,如果带不动负载不会开机的瞬间电压都出得来啊!

请高手帮忙分析下  !肯定没掉键 对照图纸看过了!单桥也加焊过了 情况一样!

如果CPU坏了不应该是和把CPU拆了一样 0.2就掉电么!

图纸有人发过了 但是不怎么好找那个图纸,我就不发了免得重复!如果有需要图纸的 在后面留言 我传上来!

网友:
帮我看下是什么芯片 PIN6 按下开机键是低电平 在R159 2有高电平3V  1就是低电平!哪个朋友帮我看下该芯片是什么芯片 正常情况下PIN 6输出的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把这个芯片拆了就不掉电了,电压为1.9V!该芯片在CPU反面 估计 加焊的时候把这个芯片损坏了!同样的PIN4 在按下开机键就是高电平2.4V!其它脚电压都有!

网友:
拆掉R462 电压就上来了 3.1V!大家帮我看下U3是什么芯片 PIN到底应该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 !看图分析 应该是高电平才正常!

网友:
新手,希望有老师傅解释下

网友:
新手,期待高手分析。顺便问下,你去掉那个R462还掉电吗  主板可以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