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m12的二极管可以用什么型号的二极管代换呢?

楼主(2011-01-02):
我有一个联想主板的
二极管
sm12坏了,请问我用什么型号的二极管代替呢?我现在用的是sm17代换,可是电脑点不亮的。那我应该用什么型号的二极管代换它呢?谢谢!
点不亮
电脑

网友:
换上去的也坏了?
没坏的话可能还有其他故障或者二极管焊反了。

网友:
那我请问一下,sm12我可以用sm17来代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