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12代也有固件门了?

楼主(2011-01-02):
新盘就有b8错误

由于有c7错误 换好数据线  居然每次重启增加2个以上 重映射扇区!

另一个盘 每次突然断电都增加 重映射扇区

主要是网上向我这样的情况的还有很多 有的居然重映射扇区数量 1000+
这是不是固件问题啊到底!?

网友:
楼主用什么测试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测试  只用了mhdd  hdtune 查看smart

已经映射的扇区还能测出么!

希捷的答复是  st-tools!草了 刚买的盘要过不了st-tool那希捷就该黄埔了~

网友:
我用mhdd 和hdtune查看的smart

没有跑测试

网友:
希捷的回复就是 让跑seatool
新买的盘要是跑这个不过 那希捷就应该黄铺了!

现在使用还没什么影响就是看着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