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775FT 显示器上部、下部3色错位,怎么调?

楼主(2011-01-02):
菜鸟问:
LG 775FT 显示器上部、下部3色错位(如下图),怎么调?

网友:
顶,没人知道么?

网友:
这个你得把显示器后盖打开调显示的,转动就可以了,得微调,边调边看,一定要注意别电着

网友:
就是这几个柄,你先看看原来的位置,记住了,我自己就是这么调的,有可能有误差,这个图是网上找的,你自己在尝试一下吧,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