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176奇怪故障

楼主(2011-01-02):
   一台长城的M176,开机无图像,背光亮,按菜单没显示菜单。有多条较暗的横线条闪,偶尔有一条奇怪白色横线条.屏是BOE产品,这是屏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有谁遇到过这种状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屏和驱动板都会导致这种问题,用通用板挂屏幕测试下便可。

网友:
长城系列屏线容易接不良,擦下屏线试下

网友(点评):
对头,如果是编排线的屏线,百分之99是屏线氧化,接触不好引起

网友:
看屏线插没插好,插好地话就是屏坏了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试试

网友:
这种屏线用胶胶住的,拆的时候得轻手轻脚

网友:
最好上个图来看下,这样说不清楚。

网友:
换一个通驱动板试一下,我解决一个换通用板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