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老本没有声音

楼主(2011-01-02):
刚拿来时是不开机,电流上到0.6左右,发现各供电都没出来,南桥发热,检查主板发现功放芯片烧坏,下掉南桥还是发烫,测量南桥旁边电容直接短路,怀疑南桥故障,把南桥换掉,是82801DBM南桥,换后可以开机,也可以进系统,又找了个功放芯片换上,是TPA2020,但是进系统还是没声音,检查发现还有一个类似电容的东西烧焦了,把焊点都烧掉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因为这个主板是由几块组成的,这个功放和声卡全部都在小板上,图纸上没有标注,请高手指点一点,往下还怎么修,主板型号:NET VY14F  版号:L4BMB

网友:
不行就买USB  网卡啊 声卡啊 什么的 修不一定修的好  修不好 主板不亮就亏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