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无亮度调节的通用高压板亮起来

楼主(2011-01-02):
        通用高压板有的是无亮度调节的,安装上会比较暗,碰到这些我们该怎么办?其实通用高压板并不是没有亮度调节,今天我在给一台dell显示器换的就是一块无亮度调节的高压板,发现屏特别暗,观察高压板接口为   电源两根     启动    亮度调节     地线两根 ,顺亮度调节跑线后面没有元件,但可以看出走向,在经过几个没有元件的空位后到saq8818芯片的9、10脚,在工作的时候侧其电压均为1.1v,应该就是两路的亮度调节,在启动的5v和9、10脚间串一电阻,开机发现亮度明显增加,经过试验电阻可以在5k——15k之间选取,9、10脚电压在1.5v——3v之间 ,我是用的10k的电阻,电压2.4v,感觉效果不错。因为我也是刚刚学习维修,写出来只为交流,望高手不要见笑。

会员1381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你这高压板是  5v供电呀  ??

网友:
12v,启动信号是5v

网友:
现在的都有ADJ的啊。呵呵,不过DELL 有的机器改通用的亮度调解不好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