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求手工修液晶屏的思路和方法

楼主(2011-01-02):
这几天客户送来几个液晶显示器,上自己的测屏套装,测后都是屏都是屏的故障,请各位师傅们帮帮忙,总结一下自己的手工修屏的思路和方法,让我们新手们学习一下,再次谢谢回复的师傅们。

网友:
楼上的?什么现象都不用说吗?

网友:
维修没有固定的方法,你先拆开检查一下,再说你的屏是什么故障呀,,

网友:
呵呵。太不具体了。

网友:
先看保险,有没有坏.

网友:
是什么故障啊  都没说 ...郁闷

网友:
其实我想问的是手工修屏的一般步骤 都要注意测哪些元器件 测电压或阻值等什么的啊

网友:
你的通用的套装估计和屏不匹配吧,怎么可能屏都坏呢

网友:
  LZ想问的应该是 如果 一个屏坏了应该检修哪些元器件吧~

网友:
是屏的问题就不用修了,换吧

网友:
主要是想修屏线连接的PCB板那部分啊  还是有修的几率的啊 今天就修好两块

网友:
遇到过两块i屏上的芯片坏了,没有芯片换只好罢了。屏上的芯片不太好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