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问题,求LS指点!

楼主(2011-01-02):
今天接到一中IBM T40的机器!症状:
条件:插上外接显示:
1、开机本子黑屏,外显也黑屏,只有电源指示灯亮;
2、开机本子本身黑屏,但外接显示。到系统桌面时本子亮屏显示正常,但过一会儿死机、黑屏!外显也是如此
本人认为显卡虚焊,准备从显卡如手,先做加焊处理!求各位LS指点判断是否正确!
谢谢

谢谢各位LS的指点,今天早上拆机上BGA加焊,现以完毕!开机测试正常进系统!准备考两天机,如果没问题就交客户!
同时本人新手,也向其他新手同胞说一下:在修这台机子时发现,如果网卡没装,触摸板没接,开机到LOGO画面会停止并掉电,报FAN ERROR!我刚才就是摸不着头绪,还以为加焊时把其它芯片搞坏了!

网友:
今天接到一台IBM T40的机器!症状:
条件:插上外接显示:
1、开机本子黑屏,外显也黑屏,只有电源指示灯亮;
2、开机本子本身黑屏,但外接显示。到系统桌面时本子亮屏显示正常,但过一会儿死机、黑屏!外显也是如此
本人认为显卡虚焊,准备从显卡如手,先做加焊处理!求各位LS指点判断是否正确!
谢谢

不好意思,打错字了

网友:
T40  7500 显卡虚焊的很多,重焊下看看结果了

网友:
7500虚汗的还是很多的  祝你好运

网友:
灯管 问题   杀错显卡咯

网友(点评):
灯管问题会死机嘛

网友:
看电流跳变,有示波器看波形,有测试卡看代码,你这也太简单, 。一般显卡,

网友:
如果是死机的话应该是显卡问题多了,我也修过这样情况的机器,当时还能跑3D01呢!就是跑完后就会立刻死机重做后就好了,建议是重做,加焊的话不会用太久的

网友:
重新加焊一下应该可以了

网友:
你那个开机到底是黑屏还是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