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磐英5P4E主板,上显卡就跑2R 24

楼主(2011-01-02):
一磐英5P4E主板,上显卡就跑2R  24,主板点不亮。不上显卡跑00 b1,在代码表中没有2R这个代码啊,会是哪里出了问题?北桥虚焊跑2A,不是2R,加焊后OK

网友:
你应该查自己打的主板说明书。

网友:
那个不 是2R,是2A

网友:
查显卡槽供电,正常刷Bios

网友:
O,是2A,我怎么晕了,换了显卡也不行,看来是显卡槽或者供电了,查查看,修好后回复!

网友:
供电正常,是北桥虚焊,用风枪加焊后OK,但显卡花屏,字符中间有空白道,字符不全啊,换好显卡正常,晕啦,当时没有考虑显卡也有问题啊,怎么与客户说?

网友:
实话实说呗,而且显卡你没动过啊,可以说明一切啊

网友:
刷BIOS后就因该正常了!但是在刷之前LZ还是请先换根内存和测试下内存供电都正长的情况下在刷!

网友:
NND,显卡没有修好,竟然连桥的钱也不付,维修真的不能干了啊,郁闷!

网友(点评):
*脏话*,这也行啊!不付钱不给板子就完了呗~留个板子也够费用了! 接活的时候,都可能是什么毛病,这话怎么说可是一门学问!哈

网友:
知道是A了啊 诊断卡跑的是16进制  最多出现到F!出现f以上你就自己合计它是什么数字吧!合计不上来就是卡坏了 哈哈!~

还有8就是8   b就是b   6比b上边多一横!好像没啥能乱的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