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插上显卡就反复重启,但换某些显卡就没问题

楼主(2011-01-02):
V星的P45主板,原显卡用的影驰7600,PCI-E显卡,故障是按下开机按钮后风扇转几秒,然后就停了,然后又这样如此反复地重启,换其他两个品牌的6600和7300显卡均没问题,可正常开机使用,于是今天买了块HD5750,带独立供电接口的那种显卡,但安装后故障重现,不开机,反复重启,然后把显卡的独立供电线拔下,不再反复重启,能听到正常开机时蜂鸣器“嘀”的一声,但是不插显卡供电线,显示器不亮。把新显卡换到别的机器上,没问题。电源换过也没问题,看来问题是出在主板上,大家有遇到此故障的吗?

网友:
错了,不是P45,是945P主板

网友:
是不是BIOS版本太老了

网友:
北桥虚焊 也能引起这种故障,还有就是pci-e耦合电容有问题也能引起这种故障

网友:
PCI-E各路供电电压正常,测数据线对地电阻一致,北桥应该没虚焊吧,还是没找到故障所在,纳闷。换上几块旧显卡好使,换上好使的新显卡就反复重启。

网友:
供电不足  脉冲不稳 把芯片换了

网友:
换哪里的芯片,主板上的吗?

网友:
现在问题扩大了,上别的显卡也不好使了

网友:
貌似主机电源供电不足、更换一个好的主机电源试试看。

网友:
电源供电不足,换个好点的电源吧

网友:
二次启动问题,是检测到硬件有变动,我的V星P45上讯景9600GT也是如此,用TT550W电源,E8200,威刚红色威龙,每天开机都是好几次才能点亮,最近升级BIOS,改善好多,你不妨试试刷一下。还有是安装一根条子看看吧。

网友:
跟10楼一样的意见换个主机电源试下

网友:
4楼说的也有点道理

网友:
两者不兼容,应该是设计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