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945P主板插上显卡就反复重启,但换某些显卡就没问题

楼主(2011-01-02):
V星的945P主板,原显卡用的影驰7600,PCI-E显卡,故障是按下开机按钮后风扇转几秒,然后就停了,然后又这样如此反复地重启,换其他两个品牌的6600和7300显卡均没问题,可正常开机使用,于是今天买了块HD5750,带独立供电接口的那种显卡,但安装后故障重现,不开机,反复重启,然后把显卡的独立供电线拔下,不再反复重启,能听到正常开机时蜂鸣器“嘀”的一声,但是不插显卡供电线,显示器不亮。把新显卡换到别的机器上,没问题。电源换过也没问题,看来问题是出在主板上,大家有遇到此故障的吗?

网友:
好像版本高的显卡就会有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规律。

网友:
感觉不是显卡的问题,把这些显卡放到别的机器上都好使,就上到这个主板上,机器不开机,反复重启

网友:
遇到过,我直接换的主板

网友:
主板和显卡的兼容性没判断标准

网友:
查主板的显卡供电

网友:
与显卡负载电流有关。电源-----主板电路--------显卡 与主板电路有关

网友:
支持7楼,电源问题。你想想你换的都是低性能的卡,出故障的都是高性能的,耗电量也高啊。如果芯片组不支持不应该卡代码吗?

网友:
原来用7600好使的,突然某天不开机了,出现反复重启的故障,用低端卡试验好使,然后才买的高性能卡,结果发现依然不好使,还没查到故障呢,接着搞

网友:
PCI-E各路供电电压正常,测数据线对地电阻一致,北桥应该没虚焊吧,还是没找到故障所在,纳闷。换上几块旧显卡好使,换上好使的新显卡就反复重启。

网友:
刷主板bios 换电源 加焊南桥  保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