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妖怪的问题,悟空都不一定能看出来

楼主(2011-01-02):
              今天修了个昂达945的主板, 开始是插上电源无待机, A14角1.4V  开机针脚1.4V ,  后判断出为南桥问题,   换了个南桥,  有待机了,  刚插电源时候,自动开机来。   而且没法关机,

                   现在说正经的 了,    开始跑马到C1掉电,再触发, 到75  点亮了, 但是一亮的那瞬间又掉电, 再触发到C1掉电, 就这样循环。

          后来发现IO有个脚连锡(之前被别人修过),  以为点了好多次IO会已经挂掉, 所以直接换了个IO,  结果换好了再点亮,还是之前那故障,  纠结啊。  想起来上次有块主板手动复位就掉电刷BIOS好了,  所以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刷了下BIOS, 结果还是那故障,    纠结,

          各位。 我现在应该从哪里查起?    给个思路。

网友:
应该是哪部分电压过不去 你查查

网友:
是不是别人把I/O型号换错了?

网友:
你查下是否由于触发排针上的一个上拉电压丢失了,正常时排针上有2~3V的电压

网友:
循环在内存这块,你打打阻值看看是否有短路,仔细看看是否有缺件什么的,弄个图纸查查!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2例楼主的问题:华硕M2N68,有很小几率卡D0或D5或D6后3秒钟掉电,现换CPU后暂时未出现故障。另一例是,七彩虹C51,有很小几率C1或C3立刻掉电,掉电后无法触发,断电后再插插头又开。换过内存供电芯片无果,ISL6566无果,换IO无果,暂无头绪。每天早晨开机犯病,多试几次就正常,再一直就正常,怀疑与温度有关,准备明天加焊单桥。

网友:
座子虚焊了

网友:
真有可能像楼上有位兄弟说的那样,是不是IO不是原型号的。

找到图纸看看。

网友:
      最新进展

                       早晨去干了下北桥,  结果再上电直接不跑马了,而且还是会掉电。

       后来换了个北桥, 有换了个南桥。  一切正常了,

      之前的故障是因为那南桥就是在料板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