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供电管和GPU发烫,有维修经验的进来

楼主(2011-01-02):
一片七彩虹HD3850 TC512 ddr3带外接供电显卡,故障为不亮。
先测12V,对地短路,此卡核心供电为NX2415(两相供电),显存为NX2114,查到核心供电四只上管中的一组(两只)短路,更换后在测量没有短路,开机可以正常显示。
本以为此卡修复,开机一分多钟后,用手触摸整个核心供电6只场管和GPU背面烫手,虽然不是特别烫,但对比正常的同类显卡(已修复一块),温度奇高且温度还有上升趋势(没敢再继续)。
看此卡,电容及其他各个部件无异常,电源IC(NX2415)控制脚电压也正常,随后连同两只下管也更换,还是不行,再更换nx2415,还是不行,没招了,虚心求教。
求高手解释一下原因,和解决办法。

今天早晨发现昨天的显卡温度没那么高了,我好像有点神经质了,应该我换了下管后就OKl了,不过刚焊接上,温度有点高,各位见笑了。

网友:
检查下显卡上的大电容是否虑波不良了

网友:
滤波不良怎么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