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佳音响功放機的變壓器沒有輸出電壓

楼主(2011-01-02):
用了有十年之久  有CD機 卡座 收音機 由功放機供電給各機  各自獨立 而收音機有LED時間顯示 因收音機有不良時有時無電到 用表測功放機電壓輸出的插座 這插座是輸出電壓到收音機 插座有十三根綫 因用表的針測不小心碰到另一綫 導致好似有短路 原本有幾根綫應有約25V-30V電壓 現在沒有了 再測功放機的變壓器輸出又沒有 但變壓器各FUSE沒有斷路  是不是變壓器已死了 有救嗎
請幫忙指點謝謝

网友:
是不是所有的次级绕组都没有电压输出,这个电压是交流的,你用什么档位测的,直流是测不到的,你要把情况说清楚,不然没法帮你!

网友:
謝謝回覆
所有次級繞組都沒有電壓輸出 用表AC檔測

网友:
变压器绕组里有个温度保险,可能断路了。扒开绕组外皮可看到这个温度保险。

网友:
回复 网友A:

謝謝回覆
我只見到變壓次級繞組底部有八顆玻璃FUSE 沒有斷路 找不到那顆溫度保險絲 要拆開變壓器找嗎

网友(点评):
请用万用表的电阻档分别测量变压器的初、次级绕组阻值。如果初次阻值为无穷大,即为内部温度保险断路,需拆开绕组外包装可看到这个温度保险,用导线接好即可。

网友:
看看110V和220V的转换开关是否坏,如果没问题就检查变压器里面那个温度保险。祝你好运!

网友:
回复 网友A:

謝謝指點
測了初 次級電阻值無限大 拆開變壓器 但找不到溫度保險絲 藏在那兒呀 請再點指謝謝

网友:
需拆开绕组包装外皮,如果你不会弄就只有换个新的变压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