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换灯管高压后显示问题

楼主(2011-01-02):
19寸LENOVO 液晶显示器
故障是开机5秒黑屏
拆机后把灯管换了 故障依旧..
外加一个4灯高压条 现在不黑屏了
但是屏幕左边明显比右边要暗些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背光板动过)

网友:
灯管没换好,请拆开仔细检查灯管的焊接接口处!必要时重换灯管

网友:
灯管没换好吧

网友:
灯管,背光纸没装好

网友:
明天再拆开看。。吃饭了
饿死了

网友:
这机子一体板也爱出问题。再找找问题吧。灯肯定得换过的。

网友:
搞不好是高压功率不够,灯管打不通

网友:
灯管可能焊不太好,只有一头亮,也可能是高压功率不够

网友:
换灯管 最好从两边 导通了 把灯管塞进去 这样不容易漏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