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TT-FSB的D级对低短路了

楼主(2011-01-02):
VTT-FSB的D级对低短路了

网友:
相连的元件太多  只能一一焊下来测?

网友:
怎么我发的帖子大家都不帮忙呢?

网友:
你提的问题根本不可能存在,大家怎么帮你?VTT通常由3.3V单MOS管降压而来,D极接3.3V,本来内阻就低,何来短路一说?

网友:
你先把CPU拿掉、、我见过VTT1.2V阻值只有1的还是正常的。。

网友:
楼上扯蛋。。。所有数据都是没Cpu时测的,上Cpu内阻几乎没有,楼主你确定不是3.3v供电线短路?不是的话,估计你管子和电源Ic加北桥都有挂的可能了。

网友:
首先看看是由什么管子和ic转换的,有下管的话先拆下管,再换ic。然后极大可能是北桥挂了。。。我上次修到一个vtt和5b电压短路的。。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