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F30A 独显机器的头疼故障

楼主(2011-01-02):
客户送修的时候是开机后,用一段时间掉电。现在掉电问题解决了。新的故障来了!热机不能开机!怪

如题:机器测试几天,冷开机(机器隔夜来开机,一按就开机),用电源,在不装电池情况下,(电池已坏,装上电池后,开机后屏一闪一灭),开机正常从早上点到晚上(包括中间时间跑 N次 3D,都不掉电,头疼的故障是关机后把电源头拔了,在插上就不能正常开机(开关板检查过,无发现问题),用原装电源 OEM电源都试过,(换了几个全新的原装电源都试过),还是不行很头疼。没有思路下手查修。高手给点意见!

只要点亮后 , 不拔电源头 ,开机关机随便多少次都一切正常!!!

网友:
就是说饱嗝芯片只要通过了就没问题嘛  那你就插饱嗝电路瑟  多半是某某电阻变质

网友:
就坏的时候量值山,看看是不是那个地方有虚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饱嗝芯片是什么啊  能说得通俗一点吗??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这一块应该检查一下!!

网友:
个人觉得应该是电容老化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