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0B和852D区别

楼主(2011-01-03):
850B和852D只是少一个数显功能吗,其它比如控制温和变压器,等元件一样吗

网友:
850B我没有,早年买的热风焊台只是调温,开的时间越长温度越高,不好掌握!最后在本坛的淘宝店联系孙老师买了一台AT852D数显的,是恒温控制,通过使用温度控制准确稳定,很好用,价格适当,建议买852D!

网友:
应该不会只差一个数显,价格差太多啦,买个852D吧,我准备入手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