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BM X30 BIOS 谁帮我分离下也可以

楼主(2011-01-03):
求IBM  X30   BIOS 求IBM  X30   BIOS 求IBM  X30   BIOS   求IBM  X30   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谁帮我分离一下  我怎么都分离 不出来  XP下运行COMMADN  说找不到文件   WIN7  根本无法运行

网友:
帮你下载好了.解压缩,然后自己看着搞了,里面有个IMG文件,应该是刷新软盘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