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开贴。945板子上HD5750反复重启,上7300、6600正常

楼主(2011-01-03):
V星的945P主板,原显卡用的影驰7600,PCI-E显卡,故障是按下开机按钮后风扇转几秒,然后就停了,然后又这样如此反复地重启,换其他两个品牌的6600和7300显卡均没问题,可正常开机使用,测显卡上的两组显存供电电路,一组供电短路,逐一拆测电容、MOS管、显存,均未发现这些器件短路,估计是GPU有短路状况。于是今天买了块HD5750,带独立供电接口的那种显卡,但安装后故障重现,不开机,反复重启。把新显卡换到别的机器上,没问题。电源换过也没问题,看来问题是出在主板上,测PCI-E的12V,3.3V供电正常(肯定正常,换另外两块卡均正常开机使用),数据线对地电阻一致(能否就此判断北桥没虚焊?),但问题出在哪里依然没找到

网友:
有说PCI-E到北桥间耦合电容出问题,也会导致此故障,要把那电容拆下一个一个测吗?还有,为什么用另外两个卡就好使了呢?唉,没思路了,大家帮帮我吧

网友:
问题扩大了,现在上别的显卡也不好使了

网友:
-----------如果我处理这个种故障,我会更换相同型号好OK的设备,先准确判定故障到底是在显卡还是在主板。然后再去处理结果。还有,如果工作条件都正常的话,也不排除兼容性的问题。如果兼容性的问题,那就换个能用的上去不就可以了。没必要一定去钻那个死胡同.

网友:
是啊。楼上说的对,你不先确定7600显卡坏的话,老是这么试机。如果7600显卡真的是坏的,不也把你的主板烧坏掉了。。。。

网友:
嗯,我也用好的主板显卡互换试过了,问题还是在主板上,以前出问题时的7600显卡坏,其余显卡好,现在就想把主板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