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桥虚汗的疑惑

楼主(2011-01-03):
今天修了一块NF4的 单桥板子.
现象为跑码不过c1 .
检测了小半天.所有电压 时钟都正常
也打了阻值 也没发现问题.
内存旁边的电阻也加焊了.还是卡码
最后没办法了.加焊桥
一切OK
不过我有点疑惑的地方.请大家指教
首先说桥虚汗.按理说压桥就应该过.可怎么按都不行
其次如果虚焊.是不是打阻值的时候应该有断路的地方 ,我没有测出来
请高人指教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不是高手。只说下我的看法。NF 4是南北集成桥。集成内存控制器。所以桥虚焊不过C1正常。虚焊是介于通与不通之间,量不出来。

网友:
虚焊不一定压就奏效啊,没什么好疑惑的

网友:
桥里有几百个焊点,不一定都量得出

网友:
实话 ,我一看到NF的单桥或者是NF的北桥就想干, 很大的冲动 。
实际维修中也是一样的

网友:
你要知道北桥有一能力就是识别内存的吧,
况且把北桥当做主板的司令官也不算太夸张

网友:
把桥坼下来。。重新值个珠

网友:
虚焊的话就程度来说有轻重啊

网友:
加焊桥是不是要用风枪啊可是我只有烙铁啊非用风枪吗?

网友:
烙铁一定是不行的啦!!!

网友:
   如果怀疑是虚焊的话拿到烤箱烤它一定的时间,然后再拿出来试试,正常开机的话就是虚焊了。。。。。只供参考。。。。。

网友:
修的多了,判断的也就准确多了

网友:
上次一个主板就是桥虚加焊好了3天,客户又返修了,明天给人家直接换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植株不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或许可以,也可能是桥本身的问题,所以就换换试试,明天如果不行,在换回来

网友:
桥空焊不是每个都能压着能过的 独桥的板子发热量高  容易空焊

网友:
偶遇过NV北桥的。集显不显示。压就好了。补焊跑FF郁闷。

网友:
说实话,一看到单桥的板我也有直接干桥的冲动,没办法,单桥坏的太多了,拿来修的板十块有八块是北桥导致的!

网友:
我发现 加焊桥 最好别去推.不推也能加焊好.成功率也不低  相反.推一下 反倒坏了

网友(点评):
有同感哇,有一次把北桥推座子上去了

网友:
这不是桥与板子的接触上的虚焊 这应该是桥芯片里面的虚焊 我遇到过很多次了 一般用热风枪吹几秒就搞定

网友:
一般很多NVIDA的桥加焊都能解决,我试过很多。

网友(2011-02-04):
不一定干桥,CPU接触不好会也跑C1,呵呵,我一般在时钟正常的情况下,查I/O外围,再考虑做桥

网友:
独桥是这个,发热大,NF的桥是通病来的,桥发热量大,有时候焊盘有氧化都不一定知道,加焊效果不长,一般是重做吧,但我没办法,没BGA,吹吧,有的话建议重做

网友:
Jackting
的帖子
烤箱
大概多少钱一个,基地有卖吗?

网友:
城隍镇方正电脑
的帖子
我用的是老板自己改装的。。。

网友:
Jackting
的帖子
是用什么改装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