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主板不抓SATA硬盘设置

楼主(2011-01-03):
BIOS具体设置如下:
选择“Integrated Peripherals-OnChip IDE Device-OnChip Serial ATA Setting”,也就是SATA硬盘的相关设置,其中有“SATA Mode”、“On-Chip Serial ATA”和“Serial ATA Port0/1 Mode”三个选项。“SATA Mode”设定是否开启SATA RAID,默认值是“IDE”,即不开启SATA RAID,而且只有当“SATA Mode”设置为“IDE”时,“On-Chip Serial ATA”和“Serial ATA Port0/1 Mode”这两项才可选。“On-Chip Serial ATA”是选择SATA控制器的工作模式:
1、Disabled禁用SATA设备,默认值。在使用SATA硬盘时,要开启这一项;
2、Auto,由BIOS自动侦测存在的SATA设备;
3、Conbined Mode,SATA硬盘被映谢到IDE1或IDE2口,模拟为IDE设置,此时要在“Serial ATA Port0/1 Mode”中选定一个位置启用SATA设备;
4、Enhanced Mode,允许使用所有连接的IDE和SATA设备,最多支持6个ATA设备,要在“Serial ATA Port0/1 Mode”中设定一个SATA设备作为主SATA设备;
5、SATA Only,只能使用SATA设备。

网友:
一般我会选AUTO,然后注意主从关系就得了!!---------------谢谢分享

网友:
要的,又学到东西

网友:
以前也被这问题搞得好尴尬..
还把硬盘拿出去修

不过后来知道了
哈哈

网友:
是的啊  设置不好他就不抓硬盘还以为坏了呢 换个新的还不行 那肯定是设置的问题了

网友:
呵呵 , 修了几块主板都是不认SATA硬盘,
都是设置问题, 等顾客走了之后,设置一下就好。
照样收钱  ,

网友:
有些6个sata的主板
插到第5第6个口  可以解决一些小问题!比如开ahci模式蓝屏的时候

网友:
不错啊  我还在找这个问题呢 今天是张见识了 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一般我也就选Auto,其他的都不是很懂,不过现在看了楼主的分享,懂了一点。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