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研究下CPURST后的,工作时序。。看看

楼主(2011-01-03):
    我想请问而各位CPURST正常后,该做什么?  如果CPURST有了后,跑一次码,说明CPU已经工作了、那该如何查起???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一般在测得有CPURST,我都会去看BIOS的片选信号是否有,但现在都是SPI或LPC的,不知道怎么去确认,还有就是DMI总线,如何确定他是否正常?

网友:
CPU复位会就通过北桥  南桥  有的还要经过ec读取BIOS  交换信息  开机后就反起来

网友:
软启动,一直要用示波器测,才行,可是,没修好过。

网友:
说明CPU已经工作了、那该如何查起???
下一步就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如果能找到ADS#信号点的话,用示波器打一下就知道有没有工作了。也可以断定FSB是否正常了。

网友:
示波器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网友:
学习了,有时候就是遇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刷个BIOS。不行。就换个北桥试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OS已经换过   、、北桥重新植球做过  ,  呵呵,没换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