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1机器开机屏幕显示后就掉电

楼主(2011-01-03):
HP511机器开机屏幕显示后就掉电掉电后又不断重启拆机把主板放烤箱里烤2个小时后试机不掉电后装机试一切正常就叫客户拿机客户用了一天后又回来咯还是老问题掉电重启把机器底部螺丝全部打掉后试机正常一装起来又回到了老样子开始以为是没结缘好仔细检查后一切正常不是结缘问题

网友:
应该是桥有虚焊的,压桥看看!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的温控方法造成的

网友:
有元件虚焊,具体在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加焊显卡!

网友:
看起来不像是系统问题  我以前遇到过你这个问题  一样一样的  不过是系统问题   你先干桥吧

网友:
以前遇到的是电源除了问题

网友:
加焊显卡      就好了

网友:
应该还是芯片虚焊了,只能慢慢查

网友:
问题以找到光驱引起的掉电

网友:
大概是显卡或者北桥有虚焊吧!!

网友:
原来光驱 也会导致   掉电重启啊    恭喜楼主   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