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

楼主(2011-01-03):
      一张技嘉 P31-DS3L  的主板  进BIOS温度高 是 怎么回事哦, 主板各电压有正常的   请问月饼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哦     急 急 急

网友:
你能不能说清楚一点啊   , 是进COMS啊 是不是哦 温度是多少啊 有80没有啊

网友(点评):
进COMS 温度有86度 换了CPU还是一样的

网友:
进COMS 温度有86度  换了CPU还是一样的

网友:
迅速关机摸一下U是不是不能摸。验证一下是不是真实的高。如果说是。看看接触好不好,排除物理故障。不是的话修一下温控电路

网友(点评):
同手摸CPU感觉温度倒是不高,大概在40到50左右 但是进coms里面有80多度

网友:
温控电路坏了

网友:
同手摸CPU感觉温度倒是不高,大概在40到50左右  但是进coms里面有80多度

网友:
可能是温控电路坏了使COMS里面的温度显示不正确,只要其它(包括CPU工作)正常就可以。

网友:
你更新一下bios看看  这个温度不真实

网友:
桥芯片大概是问题了。。短路

网友:
如果用起正常  在桥上加个风扇

网友:
CPU温度35  可是主板温度有90度还在涨   加了桥风扇还是一样的   请问张老师这是什么问题, 该怎么修   谢谢

网友:
有没有进系统用软件检测一下温度,就排除是不是主板检测软件的问题了

网友:
进系统超慢

网友:
是不是温控芯片坏啦?不然应该就是桥的问题多点......

网友:
温控芯片它是集成在I/O里面的   但是I/O换了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