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

楼主(2011-01-03):
机器刚拿来的时候短路,电击电压调到8V左右摸CPU供电发烫,后拆掉所有下管,故障排除,

网友:
光拆,有没有装呀!

网友:
你这是维修经验吗???  要的有图片就好了! 那样入门的都能知道了!!!

网友:
晕  机器一短路不检查就先电击?

网友:
就这个经验也敢往上传?电击?故障排除?完了?

网友:
没有关系 多讲讲还是对我们有好处的

网友:
维修过程清楚点就好了,这样我们可以学的更多

网友:
不成功则成仁!

网友:
其实就这么简单的实例,这样不是简单明了吗?

网友:
收到,不管怎么样,也证明了烧机大法的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