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20A显卡问题请教

楼主(2011-01-03):
旭日420A  第一次接机。电流跳变正常,内外显不显示,换显卡(ATI M52-P)正常,测试正常交机,半个月返回来。故障:时亮时不亮,不亮时屏无数据信号输出,背光和屏供电都正常,再一次换显卡,测试三天后出现花屏现像(屏上面的字有扭曲的现像多开几次后,变成无数据输出的现像)。加焊显存后又测试一天 ,故障依然。再一次换掉四片显存(显存型号:HY5PS561621A)故障一样,用二小时左右会再一次花屏。请教高手指点,遇到过同类故障的朋友多提建议。谢谢!!!

网友:
换显卡芯片

网友:
好好看看散热片,垫个铜片试试

网友:
显卡吧 重新做 这个机器 应该做多了 下面焊盘有点粘不上去了

网友:
看看它的散热模组有没有问题,以前见过,散热模组不导热,导致显卡坏的!

网友:
显卡换好   散热做好估计就不会再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