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9A充电问题

楼主(2011-01-03):
华硕M9A笔记本,电池不能充电,但系统里显示正在充电,把电源适配器拔掉电脑就突然“熄火”,我感觉好像是电池问题,于是打电话给客户,客户说他用同型号的电池代换了还是这样。于是我拆机,接上电源适配器,装上电池量了接触点几个电压都正常。当把电源适配器拿了后,量了就一个电压都没有,充电芯片是MAX1909的,此时我困惑了~~~~~。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
先不要听客户的 先把电池换了 如果是电池问题 客户不换了  你不呆了?

网友:
对。先排除电池问题后。换个充电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