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求解,请高手支招!

楼主(2011-01-03):
昨天修一V3000  AMD  单桥   开始拿来时是开机无显就把桥换了试机开机正常了  就开始装机  装好了以后试机才发现键盘有机个键不能用 触摸板的左右键不能用。换了键盘还是一样  再把这个机器的键盘换到其他V3000也能正常使用。驱动没问题  键盘在BIOS里有机个键也用不起。求高手支招。

网友:
加焊EC芯片

网友:
EC芯片,管控键盘

网友:
IO 的问题!看有没有短线!

网友:
IOIOIOIOIOIOIOIOIOIOIO 加下 不行就换勒

网友:
同意上面说i

网友:
但是触摸板的左右键也不能用啊,   触摸板接口有3根线接地 1根阻值无穷大 2跟400多  2跟600多  请高手指教是否正常。键盘接口阻值都是650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A:

阻值应该都是正常的。查下键盘接口接触问题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的意见,键盘现在可以用了,可能是接口的问题  我把接口用镊子刮了一下就可以了。不过触摸板的左右键还是不能用今天听师傅说V3000的触摸板用不起很常见  是触摸板坏了所以就没管了。

网友:
键盘接口边上的电容拿掉就OK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全部都拿掉  还是只拿其中一个   要是只拿其中一个那么我需要拿掉哪一个?还有就是这些电容我测了都是好的啊  为什么要拿掉它们。

网友:
IO 键盘接口

网友:
换个IO试试,一般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小子,维修间禁止吸烟的。

网友:
你的芯片是换的还是直接加焊或者值球?我现在又一台这样的机器怀疑是桥的问题,加电电流循环跑,CPU已工作,就怕买桥回来不兼容

网友:
重新换的一个,你直接换就是。

网友:
是全部拿掉

网友:
这个问题我有过,是开机板上面的指示灯排线那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