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请各位大师指点! 本人有一个TOSHIBA A100(ATI)的板子无CPU核心供电。

楼主(2011-01-03):
本人有一个TOSHIBA A100(ATI)的板子无CPU核心供电,此板的CPU核心供电IC的条件,本人基本都查过了,EN有3.3V,VID线本人也测量过与IC所标示参数值相符,应该有1.4左右的电压,在本人测量IC周围电路时,发现COMP相连C有损坏,换之,故障依旧。此IC换过.
此板是ATI芯片组的,换过北桥,但是故障依旧。
本人在此等候各位老大的建议!

网友:
发现COMP相连C有损坏
是那电容吗。那个地方的电容最好是找同容量的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我找就到啊?找了一个体积、颜色差不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补偿信号那电容不能乱用。对图找个同型号的吧

网友:
1楼说得对啊。。COMP 周围的元件要十分的准确才行。。。误差不能超过正负%1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