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换液晶屏有经验的大哥

楼主(2011-01-03):
20针的屏幕,电源和地搞对了,其他R1,R2等几个针腿怎么判断?接错会烧元件吗?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要是30针的屏幕,20针的屏线,电源和地搞对了,其他几个针腿接错会烧元件吗?

网友:
不会  会不亮  主电对就可以了

网友:
电源和地没错,不会搞坏,最多不亮。

网友:
那个只要地和供电不要接错就不会烧东西滴,你换屏的话要看型号是不是一样的,而且有些屏上面是有码片的,码片必须把原来的旧屏上的换回去,不然也不会亮滴

网友:
把供电搞对就不会烧东西,只有戴尔的挑屏,要换码片!

网友:
主要的供电不要错

网友:
依我看,挨着3.3V屏供电的就是R+  R- GND  以后依次为G  B  CLK。

网友:
搞清了供电各地的话一般都是红、绿、蓝、时钟、的顺序先正后负

网友:
不会的,要组组的接,

网友:
供电、接地接对以外,还要注意通8脚码片5#、6#的I2C总线,以及+CLK\-CLK

网友:
怎样判断那个是码片?一般的型号是?

网友:
对地,和主供电接对,就不会烧

网友:
你般是 不 会的,但 也要看接口;如IBM机器就别乱插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电源和地很关键,其他信号脚不会烧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