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E故障求思路

楼主(2011-01-03):
  今早客户拿来一台,IBM R50E ,插上可调电源有0。02的待机,3。3V和5V都有,按下开关键,电流变为零,3。3V和5V跟着也没有, 此时公共点上电压不够16V,求思路,这个是不是通病呢,请教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查开机工作条件 你先把IO换勒

网友(点评):
按下开机键,TB62501就保护了,没有23V的电压输出,这能说明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