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台酒楼买单的一体电脑(型号是JY-EEPOS)开机黑屏求助

楼主(2011-01-03):
该机是外接19V/7.9A供电,通电按开机键CPU风扇转,电源指示灯亮一下就灭(CPU风扇继续转),黑屏。测量有12V,5V待机电压有,检查发现5V 3.3V 1.5V电源是有RT9206IC驱动,开机瞬间这三组电压都有电压正常指示灯灭了这三组电压就没了,观察电容没有鼓包的,电阻没烧的痕迹,测量供电的场管没有短路。可以强制关机,本人是菜鸟,求助大侠给点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你应该不是专业的 什么型号 什么机器  电流跑多少 你册的12V? 3,3有吗?

解释 解释 :看错 看错勒  可以扣我分 这算我1次水贴 - -

网友(点评):
小蓓。你错了。他的是一体机。介于台式机和笔记本之间。有12V 3.3电压。

网友:
刚发现论坛上不到图片,我不是修主板的,3.3V输出有焊点,断开后5V 3.3V输出正常,1.5V无输出

网友:
这么多高手,怎么没人帮忙?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体机  屏一般都设计有个开关。你查下那开关有问题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其他开关,只有按键,插按键没事的

网友:
一体机本身就有点不好修!你先把12V的供电扯了!开机试下,如过能通电说明12V短路!如过不行说明是桥供电不对!少数的是内存供电不对 也会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按老兄说的,把CPU供电的12焊点焊开,5V和3.3V正常了,但无1.5V电压。主板上的蜂鸣器发出连续的报警声(没插内存卡),这么说CPU供电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哎呀!对不起啊!看错了!既然连续有报警声说明是没有检测到什么设备导致!你把内存上上去后还是有报警声么!内存的金手指是不是有痒化?内存槽是不是有点脏!内存的供电对不!不知道LZ测试过没!

网友:
你好,是断开给CPU供电的12V才发出报警声,连上就没有报警声,内存供电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板运行正常吗,高压板,灯管都可能引起黑屏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就是主板有问题,屏正常的

网友:
把IQ换掉。。就好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把IQ换掉就好

网友(点评):
兄弟牛B啊,IQ怎么换。指点下,IQ换了拿什么来思考修机啊

网友:
希望楼主修好后分享一下  期待中。。。

网友:
你好IQ是什么东西,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
是这个吗?如果是就麻烦了,这么多脚怎么拆

网友(点评):
第一次看到一体机的内部,我想跟台式机差不多吧。

网友:
有没有热风枪嘛,有的话吹几下就下来了。。。

网友:
如果是断开3.3V有5V、3V那就查焊点后端有没短的
类似这样一点基础都没有的还是送专业地儿修去吧,免得故障扩大了得不偿失
想练手随便买两块废板子玩

网友:
后级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