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PHILIPS场扫描问题

楼主(2011-01-03):
型号是107S76       场扫描IC是TDA4863.求那IC得周边电路图还有周边元器件的各个参数。谢谢

网友:
问题是水平一条两线,换了场扫描IC还没好,我怀疑是周围电路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恕我直言,你的要求有点过了。

网友:
你换了是个新场块吗..它的供电正常吗

网友(点评):
就是,正负供电要正常,如果正常还没偏转输出就查相连原件

网友:
找一下,电路图就行了,,,

网友:
107S7场电路

网友:
这图看不清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