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蓝T50 开机有声音,但是不显示

楼主(2011-01-03):
   刚接一个新蓝T50   黑屏,没有图像  但是有开机进系统的声音,接外接显示器也没反应

网友:
显卡吧  你不是发过了吗

网友:
这个问题真简单!那就先动显卡了!

网友:
查了显卡电压时钟没问题 的话,换个显卡芯片

网友:
弄好了,   是显卡的问题   但是没换,加焊了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