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945PL-S3G 时亮时不亮修复

楼主(2011-01-03):
主板型号: GA-945PL-S3G
故障类型:时亮时不亮,多数情况表现不亮机
故障分析:亮机时正常进系统,不亮时无复位。无复位时测CPU供电为0,ISL6312第36脚EN为0,测内存供电为0.9V多,上下管控制极电压异常,定位故障在内存供电,RT9214,APW7120代换无果(控制极无电压,此板上应该不能代换),应该是外围不正常了。查PDF如图: DDR2供电为1.8V,简单计算得Rs=2*Ro,于是直接用三个 1K 的电阻换上去,顺利亮机,测试多次稳定工作,修复完成。

总结:修复过程走了点弯路,应该是直接查外围电阻而不是求快速去代换IC。因为IC外围电阻是无标识的小贴片,阻值是估算换的1K电阻,事后查阅GA-P35-S3的图纸证实阻值是正确的。

网友:
没看明白,你讲的什么

网友:
丢到锡炉上做下桥。。。保好

网友:
就是反馈取样电阻坏了啊,上面的公式是算电阻的阻值的。

网友:
真的,等你把电压算出来,
我都收到钱了,
还在哪算电压。    真不知道跑你搞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神哦   电阻没有标识你知道多大?

网友:
确实没有看懂~!我想知道Rs=2*Ro这个公式是做什么用的呢!
请LZ多多指点 !

网友:
我也看的不明不白的.....楼主的意思是说有1K的电阻坏了,导致内存电压不够?

网友:
图中的R402/2.05K就是Rs,R403/1k就是Ro,而Rs=2Ro决定了芯片的输出,其实就是1.8V
输出通过R402和R403分压送到芯片的反馈端让芯片检查输出是否正常,而Rs=2Ro是芯片的制造工艺所决定的

网友:
数学没几个人懂。但是查电路的工作还是要做的。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