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大圆口带细针的电源如何测试?

楼主(2011-01-03):
我这有两个dell电源

一个测试外壁和内壁之间19.5v,外壁和针之间也是19.5v。

另一个电压是外壁和内壁之间19。5v,外壁和针之间是0v。

这两个哪个是好的?还是都是坏的?

网友:
我只知道有一个是好的,那针应该是笔记本识别适配器用的,别的牌子适配器用不了

网友:
哪一个是好的,你倒是说说啊

网友:
大口里面针听说也带5V开机电压好像是的 - -

网友:
中间的针好像不能直接测量到吧!可能是感应电压吧!!要插到主板适配给接口处测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个电压是外壁和内壁之间19。5v,外壁和针之间是0V
这个是好的。

网友:
各位回答,不一致啊

我特地找了一个新的电源,测量一下,也是中间针没有电压

网友:
外壁和内壁有19V就是好的,有的适配器中间针带电压,可以用在有电源检测的机器上,中间针没有电压的只能用在没有电源检测的机器上。
DELL和HP的电源口带针的机器,并不是全部都要检测电压,有的没有检测电压也能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