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经常死机,进入桌面后死机

楼主(2011-01-03):
dell经常死机,进入桌面后死机

网友:
换个硬盘 看看 或者里面是不是很脏啊

网友:
戴尔天生就散热不好啊

网友:
戴尔什么型号呀

网友:
换硬盘试试,不行的话就看南桥的工作条件正常吗

网友:
清理下,在重新装个系统看看,不行再看看南桥!

网友:
硬盘  系统  内存  南桥  显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软件检测一下硬盘跟内存是不是有坏道什么的,散热不行清里一下风扇加个铜片试试

网友:
觉得cpu供电电路不稳定有管

网友:
先软件检测一下硬盘跟内存是不是有坏道,清理一下风扇加个铜片试试

网友:
装系统,不行换硬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