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71 ver:2

楼主(2011-01-03):
我有一块ms-6571 ver:2不开机,强制开机的,强制开机正常显示,M5也换过了。没有用的请教高手。

网友:
M5是什么芯片啊,是不是防伪芯片,如果不是就把防伪芯片换掉。

网友:
那应该是他的专用开机芯片  你换个好的芯片估计就好了啊

网友:
M5是什么芯片都不知道,还装懂。那是MSI的专用芯片,不开机多半它是问题

网友:
查绿线到MS-5线路

网友:
从绿线开始跑线吧,如果MS5坏了,强制开机也不会显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知道MS-5 3311GCRB这个芯片可以用那个芯片代换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478的主板吧?